[LKS32 软件] IO的翻转速率取决于什么啊?

楼主(2023-09-22):
是主频越高翻转速度就越快吗?

网友A:
IO口的最大翻转速度受制于多种因素,其中包括系统时钟频率、IO口控制器支持的最大速度、驱动器的响应速度、传输线的质量和长度等。因此,IO口的最大翻转速度并不完全取决于系统时钟频率。不过,系统时钟频率仍然是影响IO口翻转速.

网友B:
IO接口类型

网友C:
IO缓冲区大小会影响翻转速率。缓冲区越大,可以缓存更多的数据,减少IO操作的次数,从而提高翻转速率。

网友D:
采用单次IO操作模式,翻转速率会比较低;而采用批量IO操作模式,可以一次性处理多个IO请求,从而提高翻转速率。

网友E:
系统负载也会影响IO翻转速率。

网友F:
主频还有IO口的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