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IGBT驱动、应力震荡问题

楼主(2023-09-22):
在测试IGBT驱动和应力时,会出现下图较大震荡,一般要怎么解决?

网友A:
用的什么驱动芯片,IGBT是哪家的?

这是替一位网友咨询的,坛友的意思是不是比对厂家给出的资料?

网友B:
这个应该是弥勒电容耦合vds震荡过去门级的,想办法减小震荡吧

收到,及时回复给网友看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