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下载] 赛元 SC93F5003 - 超高速32位总线1T 8051内核Flash MCU

楼主(2023-09-24):
20PIN,超高速32位总线1T 8051内核Flash MCU,512B SRAM,8KB Flash,128B独立EEPROM,12位ADC,3路8+2位PWM,3个定时器,UART,SPI,PGA

工作电压:    2.4V~5.5V
工作温度:    -40 ~ 85℃
封装: TSSOP20L
内核: 超快速的32位总线1T 8051
Flash ROM: 8KB Flash ROM (MOVC禁止寻址0000H~00FFH) 可重复写入1万次;可选8KB范围内IAP 模式,实现远程上网程序更新。
EEPROM:独立的128Byte,可重复写入10万次;
SRAM:512Byte SRAM

系统时钟: 内建高频 24MHz 振荡器
l   IC工作的系统时钟,可通过编程器选择设定为24MHz(3.7-5.5V)、12/6/2MHz (2.4-5.5V)
l   频率误差: 跨越 (2.4V~5.5V) 及 (-20 ~ 85℃) 应用环境, 不超过 ±1%。
l   内置晶体振荡器电路,可外接2~16MHz振荡器。
l   振荡器侦测电路,当发现外部振荡器停振后自动切到内部高频HRC振荡器,直至下次复位时再重置

内建低频 128kHz LRC 振荡器
l   频率误差: 跨越 (2.4V ~ 5.5V) 及 (-20 ~ 85℃) 应用环境,频率误差不超过±3%
内建2kHz 振荡器
l  用作WDT的CLK Source

低电压复位(LVR):
l   复位电压有2级可选:分别是3.7V、2.3V
l   缺省值为用户烧写Code Option所选值

Flash烧写和仿真:
l  2线JTAG烧写和仿真接口

中断(INT):
l   Timer0, Timer1, Timer2, INT0~1, ADC,PWM,UART,SPI,Base Timer 共10 个中断源
l   外部中断有2个中断向量,全部可设上升沿、下降沿、双沿中断
l   两级中断优先级可设

数字外围:
l   18个双向可独立控制的 I/O口,可独立设定上拉电阻
l   全部IO具有大灌电流驱动能力(70mA)
l   11位WDT,可选时钟分频比
l   3个标准 80C51 定时器Timer0、Timer1和Timer2
l   Timer2可实现Capture功能及输出16位PWM
l   3路共用周期、单独可调占空比的 8+2位PWM,分别可切换至不同管脚输出(共6个输出)
l   5个IO可作为1/2 BIAS的LCD COM输出
l   1路UART
l   1路SPI

模拟外围:
l   1个可调增益运算放大器PGA
    n  输出可直接接ADC输入
    n  正负输入端可互换
    n  增益两级可选: 20X、100X
    n  可软件调零
l   10路12位±2LSB ADC
    n  内建基准的 2.4V 参考电压
    n  ADC的参考电压有2种选择, 分别是 VDD和内部2.4V
    n  内部一路ADC可直接测量VDD电压
    n  可设ADC转换完成中断

省电模式:
l   IDLE Mode,可由任何中断唤醒
l   STOP Mode,可由 INT0~1和BaseTimer唤醒

网友A:
能修改下,把标题的型号修改为正确的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