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N是直接可以用串口实现是吧?

楼主(2023-09-22):
有没有相关例程啊

网友A:
由于LAN和串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接口类型,它们不能直接转换。

网友A:
但是,可以通过特定的硬件设备(例如路由器或交换机)将LAN连接转换为串口连接,或者使用特殊的适配器将串口连接转换为LAN连接。

网友B:
可以使用串口实现LIN通讯,有需要可以联系我们销售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