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用易码魔盒生成的工程,用Keil 写代码,怎么才能同步回去?

楼主(2023-09-24):
用易码魔盒生成的工程,用Keil 写代码,怎么才能同步回去?

网友A:
Keil 编译的工程是无法是易码魔盒中打开的,相反魔盒编译的可以在keil 中打开。

易码魔盒添加代码位置说明,参考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322782-1-1.html

网友B:
可以尝试使用使用源代码管理工具

网友C(2023-11-11):
在易码魔盒中生成工程后,可以使用Keil打开并编写代码。

网友D:
根据需要修改易码魔盒工程中的代码,确保与Keil工程中的代码保持同步。

网友E:
易码魔盒和Keil是两个不同的开发环境,它们之间并不直接兼容。

网友F:
易码魔盒生成的工程通常是以MDK-ARM格式保存的,而Keil也支持这种格式的工程文件

网友:
在易码魔盒中生成所需的文件,包括源代码、库文件、头文件等。

网友G:
需要根据Keil软件的提示进行相应的设置和配置。

网友H:
可以用SI创建工程,对易码魔盒的工程文件进行编辑,然后在易码魔盒进行同步。

网友I:
将Keil工程中的源代码文件复制到易码魔盒工程目录中。

网友J:
将易码魔盒生成的文件导入到Keil软件中,并按照Keil软件的提示进行编译和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