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芯片的烧录脚如何复用

楼主(2023-09-25):
最近想使用RD8T37,引脚不够用了。不知道怎么配置引脚。在官网找到了这个答案,学习一下。

  1. 芯片的烧录脚是可以复用的,但在仿真时是不能仿真烧录脚的功能的,在没有进行烧录和仿真操作时,烧录脚可以做普通IO口来使用;烧录脚复用需要注意烧录脚上的外围电路不能影响芯片的烧录通信,原则上是在烧录时,外围电路不会影响DIO和CLK的电平抬高或者拉低,否则可能会造成在板烧录失败。

网友A:
可以将烧录脚重新配置为其他功能。这通常需要通过芯片的引脚复用控制寄存器或配置软件进行设置。

网友B:
有硬件复用功能,可以将同一引脚用于多个功能

网友C:
对于那些不需要在正常运行时进行烧录的芯片,可以将烧录脚简单地短接或者不连接,以便将该引脚用于其他功能。

网友D:
一些芯片可以通过跳线连接烧录器或编程器。通过改变跳线的位置,可以将芯片的引脚用于烧录脚或其他功能。

网友E:
芯片的烧录脚复用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如引脚的电气特性、芯片的硬件设计和软件支持等。

网友F:
在进行芯片设计时,需要仔细考虑和规划引脚的使用方式,以满足系统需求并确保正常的烧录和功能运行。

网友:
通过选择不同的配置,可以将烧录脚与其他功能的引脚复用。

网友G:
有些芯片允许将烧录脚复用为普通的 GPIO 引脚,只要在软件层面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H:
通过软件或电路配置,可以在不同的工作模式下重新分配引脚功能。

网友I:
在进行引脚复用时,不同的功能之间可能会存在电气冲突。

网友J:
某些芯片的引脚可以配置为多个功能。在烧录完成后,可以重新配置这些引脚以实现其他功能,例如作为GPIO(通用输入输出)引脚、中断引脚、串口通信引脚等。这需要在芯片的硬件配置或软件设置中进行相应的更改。

网友K:
可以将烧录脚用于多种功能,从而提高芯片的利用率。

网友I:
对于一些小型芯片,其引脚数量可能非常有限,因此需要实现引脚复用。

网友L:
芯片也可以通过寄存器来实现引脚复用。寄存器通常包含多个位,每个位对应着一个引脚的复用功能。通过设置寄存器中的位,可以将相应的引脚切换到不同的功能上。

网友K:
一些芯片具有专门的串行接口,例如JTAG、SWD等,用于烧录和调试

网友M:
在进行烧录脚复用时,必须确保烧录功能和其他功能之间不会发生冲突。

网友N:
有些芯片支持引脚位反转功能,即将原本用于烧录的引脚配置为输入或输出,并从外部输入相应的逻辑控制信号来切换工作模式。

网友O:
可以使用跳线帽或者电阻分离等方式来实现引脚功能的切换。

网友P:
如果需要复用,建议作为输出功能的应用场合。

网友Q:
在一个具有UART和SPI接口的芯片中,引脚可以根据控制器的设置,被用作UART的发送引脚或SPI的时钟引脚。

网友M:
如果芯片的烧录脚无法直接复用,可以考虑使用外部开关来切换引脚功能。通过外部开关电路,可以在烧录时将烧录脚连接到烧录器,而在烧录完成后,将开关切换到其他功能引脚上。

网友R:
一些芯片设计时会将一些引脚定义为复用引脚,它们可以被配置为不同的功能。

网友S:
控制器可以根据不同的工作模式,将某些引脚切换到不同的功能上。

网友T:
这些接口通常有一组专用的引脚,不会占用其他的I/O引脚。

网友U:
最好查阅芯片的技术手册或者参考设计文档。在文档中你可以找到关于引脚功能复用、启动模式切换等方面的详细信息。

网友F:
在选择烧录脚的连接方式时,需要考虑芯片的引脚排列和连接方式,以确保连接正确。

网友R:
单片机的烧录脚是专门设计用于程序烧录和调试的,不太建议在运行中直接复用。

网友V:
一些芯片设计时会将一些引脚定义为多功能引脚,它们可以同时支持多种功能。

网友D:
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烧录脚的复用。

网友W:
可以将烧录引脚重新分配给其他功能。但是,这可能需要修改你的硬件设计,并且可能影响到你的应用程序的正常运行。

网友X:
芯片的烧录脚是可以复用的。

网友Y(2023-12-05):
重复使用引脚时,不同功能之间可能存在电冲突。

网友Z(2024-01-08):
经由过程选择不一样的设置装备摆设,可以将烧录脚与其他功效的io复用。

网友AA:
一些芯片允许烧录引脚作为常规、GPIO、引脚重用,只要在软件级别进行相应的设置。

网友AB:
有硬件复用功效,可以将统一io用于多个功效

网友AC:
燃烧引脚可用于多种功能,提高芯片的利用率。

网友AD:
对于一些小芯片,引脚数量可能非常有限,因此引脚重用是必要的。

网友AE:
跳线帽或电阻分离可用于开关引脚功能。

网友AF:
经由过程软件或者电路设置装备摆设,可以在不一样的事情模式下重新分配io功效。

网友AG:
一些芯片具备专门的串行接口,比方jtag、swd等,用于烧录以及调试

网友AH(2024-03-02):
微控制器的刻录引脚是专门为程序刻录和调试而设计的,不建议在运行过程中直接重复使用。

网友AI:
可以复用为普通IO口

网友AJ:
燃烧引脚的再利用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网友AK(2024-06-09):
如果需要重用它,建议使用它作为输出函数。

网友AL:
要对IO进行复用配置才能起作用。

网友AM:
引脚不够了?可以扩展IO的,类似键盘矩阵

网友Y(2024-08-02):
burn引脚可用于多种功能,以提高芯片的利用率。

网友AN(2024-09-04):
重用烧录引脚时,必须确保烧录功能和其他功能之间没有冲突。

网友AO:
在设计芯片时,需要仔细考虑和计划引脚的使用,以满足系统要求,并确保正常燃烧和功能操作。

网友AP:
芯片的烧脚可以重复使用。,

网友AQ(2024-10-05):
一些芯片允许烧坏的管脚作为常规、gpio和管脚重新使用,只要它们在软件级被相应地设置。

网友AR:
具有硬件复用效率,统一io可用于多种功能。

网友AS:
对于一些小芯片,管脚数量可能非常有限,所以管脚复用是必要的。

网友AT(2024-11-10):
执行引脚多路复用时,不同功能之间可能会发生电气冲突。

网友AU:
有些芯片有特殊的串行接口,如jtag、swd等。,用于刻录和调试

网友AV(2024-12-11):
燃烧针的重复使用可以通过软件编程实现。,

网友AW:
别针不够?可以扩展到io,类似键盘矩阵

网友AE:
对于一些小芯片,管脚数量可能非常有限,所以需要管脚复用。

网友AX:
您可以使用跳线帽或电阻分隔来切换引脚功能。

网友AY(2025-02-04):
MCU的烧录管脚是专门为程序烧录和调试而设计的,不建议在运行过程中直接重用。

网友AZ:
通过选择不同的配置,您可以将正在燃烧的管脚与用于其他功能的管脚一起重新使用。

网友AK:
烧录脚是多功能IO口,但是不建议烧入引脚复用

网友AA(2025-03-07):
控制器能根据不同工作模式,灵活切换引脚的用途。比如一个引脚,在这时候是控制开关,在另一时候就可能是数据传输的通道。

网友AY:
芯片的烧录脚可以复用,不过是不建议的。

网友AF:
对于小型芯片,由于其引脚数量有限,因此需要在设计中考虑引脚复用,提高引脚的利用效率。

网友AP:
JTAG、SWD这些接口,能被烧入和调试,尽量别复用。

网友BA(2025-04-08):
关键口不要复用

网友BA:
确实,RD8T37的引脚复用是个技术活

网友AJ:
可以用键盘矩阵扩展IO,这样可以节省很多引脚。

网友AW(2025-05-11):
跳线帽或电阻能改引脚功能,简单说就是换个头或加个阻,引脚就变样了。

网友AZ:
复用引脚就是能干多种活的引脚,比如既是输入又是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