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volatile为什么会影响性能啊?

楼主(2023-09-22):
是因为它对所有线程可见吗?还是因为什么?

网友A:
使用volatile关键字会禁止JVM进行指令重排序。在Java程序中,为了提高程序性能,JVM会对指令进行重排序。但是,在volatile关键字出现的情况下,JVM会停止进行指令重排序,这可能会影响到程序的性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