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8051核FLASH系列] 51核的是不是就没有支持的RTOS啊?

楼主(2023-09-22):
现在的RTOS好像都是在arm上的啊,就没有支持51内核的操作系统吗

网友A:
有的,只要flash够用,就可以了。

网友B:
不是的,51核的单片机仍然有支持的RTOS,例如RTX51 Tiny就是一种针对51核单片机的RTOS。

网友C:
当然可以支持rtos了啊 只要空间够用就行

网友D:
并不是说51的核不支持 而已有时候单片机的空间过小导致不支持的

网友E:
针对多任务的环境中,当单片机的ram够用的话 还是可以用RTOS的

网友F:
我们去跑rtos的时候对单片机的最小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G:
51的片内资源少(RAM不足就是最大的缺点)并且速度不快,所以运行RTOS很吃力

网友H:
能不能用rtos跟内核米有必然的关系

网友I:
51核也可以跑RTOS,主要是内存太小了。

网友J:
应该是都不支持吧

网友K:
都还好吧,只要是ram够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