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 ZCS

楼主(2023-09-22):
对我而言,ZVS比较好懂,ZCS就难以理解。
关键是,真正的零电流如何能做到,所以我觉得,
真正合符零电流慨念的方法只有堵,连逆导二极管都不要。

若Cr电压等于或略高于Vcc,则管子确会被堵住,Ic想不零也难,
然后,管子关断,Cr必然向负载放电,当要让管子开通时,就只能靠Lr限流,别无他法!
管子高速开通的瞬间,电感的阻抗颇大,使整个电路几乎没有电流(注意,只是几乎),能让管子在完全无旁路配置的环境中「零电流」开通的方法,看来亦就只有那么一个。

楼主:
这是ZCS谐振槽路的几种拓扑。

关键是,真真正正彻彻底底的零电流开通可否做到?!
负载电流10A,电感量1H,线圈电阻1µΩ,管子的开关时间1pS,你觉得,管子开通瞬间的Ic可以小于1% (0.1A)吗?!

楼主:
我认为,只有右下角那个才合符我对ZCS的定义!
软开关,针对的是管子开关瞬间的安全,开关之前或以后的事,不在管辖范围,
所以,逆导二极管我现在可以接受,但电容不应跟管子以任何方式并联,否则就带上了ZVS的色彩,甚至完全变成ZVS,
右下角那电路的二极管,是 止逆二极管,当Cr的电压等于(或高于)Vcc时,止逆二极管承受全部反压,开关管仿如悬空 (我认为,Cr的电压若能保证不高于Vcc太多,逆导或止逆二极管不加也罢)。

楼主(2024-05-30):
忽然想到,过冲与震铃,不就是方波 (不包括boost) 电路的好发症吗?!
ZCS的实现,正正就是过冲的利用,而单管反激的ZVS则是利用寄生参数 (开关管的结电容) 跟谐振电感的相互作用,这种衰减震荡也算是震铃。

网友A:
别纠结,不管是ZVS还是ZCS,没有真正的零,只有接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不管是ZVS还是ZCS,没有真正的零,只有接近。

对头!

有些知识点,书本没写,老师不教,但却是入门阶段必须领悟的关键。
后面那段话被呑了,甚么回事?!

楼主:
顶头那个buck电路,把负载部份 (包括 Lf和Cf) 砍了,还是个buck架构,对不?!
如果没有Cf,单靠电感平波,负载压降应该不会超过电源电压 (如果不加续流二极管,也只会令可控硅无法关断),
但是,当Cf掺和进来的时候,会不会被灌至超过电源电压呢,这可是buck而不是boost啊,朋友!
事实证明是会的,你把LC串联接上直流电,就等同于把预先充满的电容直接卡到线圈上那样,也会发生自由 (衰减) 震荡,如果自然规律中没有这一项,ZCS这方案也就不复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纠结,不管是ZVS还是ZCS,没有真正的零,只有接近。

入门打基础,为求正解,有些字眼得抠,有些胡同必须钻,进了学术殿堂,自然可以不再执着。
电源电压电电动势,电容贮能是静电势,三极管骑跨于两个电势之间,等同于跟一个电势并联,
止回二极管若为理想二极管,则反偏时 对三极管而言可视为开路,这样的伪开路才可凑合ZCS的定义和要求,跟  是不是(或有没有)真正的零  无关。

笔误:电源电压,是电动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