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探测到短路源?

楼主(2023-09-23):
有什么方法能够快速探测到短路源?
例如:一个电路板PCBA,里面5V和GND短路了,但是5V和GND的网络遍布电路板各个角落,连接的器件也有几百个。如何快速定位到短路源头呢?
要求:对电路板的破坏越少越好。

https://www.zhihu.com/tardis/bd/art/448294219?source_id=1001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12#detail

                       tyw  注

@tyw :T数威武
tyw
用热象仪看.短路点通电后会发热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只能从设计和分析的角度,看哪些地方容易短路,然后从可能性高到低一步步排查。

网友B:
我是割线

网友C:
如果用鼻子闻不出来,用手摸也可一试

网友D:
通大电流,上热成像仪。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通大电流,上热成像仪。

不烧电路么

虽然大电流,但电流上限确定,比如上限设定1A。电流最大不会超过1A。把损坏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 用烟熏, 我看过视频,往板子上喷松香烟雾,松香会覆盖板表面,通电哪里融化了就是短路。这种喷雾设备看起来像电子烟,应该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一个办法, 用烟熏, 我看过视频,往板子上喷松香烟雾,松香会覆盖板表面,通电哪里融化了就是短路。这 ...

有视频链接吗?或者具体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什么便捷的方法,只能从设计和分析的角度,看哪些地方容易短路,然后从可能性高到低一步步排查 ...

这个比较容易破坏电路

网友F:
我的无损检测方法:基于 基尔霍夫电流定律
在网络上加上安全的恒流电源,测加恒流源点处 不同走向的导线电压降,可以判断短路方向,逐渐缩小范围,直到找到短路点

网友G:
用热成像来找?找短路不是一般都是用万用表慢慢测量的嘛

网友H:
这种最好搞了,通一个恒定电流,再看接地层上哪里电位最高。短路追踪仪能解决这一类的问题。

网友I:
沒恒流源,就抓颗微型电珠。
电路已冷却,如果短路彻底,就要通更大的电流才能令短路点重新发热,反而,用一种叫做 讯号寻迹器 的可能有点用。

网友I:
再不,微欧计啊,但这货,除非是常用,否则有多少人会购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有视频链接吗?或者具体的产品?

某宝上搜“松香烟雾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