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芯片] 【CH32X035评估板测评】比较器测试

楼主(2023-09-23):
    比较器测试

      收到了CH32X035的板子了,总共是一个板子外加一个WchLinkE的烧录器,二姨还送了一个购物袋,以后去零食铺我也可以少买个塑料袋,为保护环境做贡献了。
这个芯片内置3组比较器,今天就来简单测试一下比较器。如下图为比较器对应的引脚。

官方例程中是使用的是PA0和PC3这两个引脚,但是如下图所示LQFP48封装是不带PC引脚的,所以就需要将PC3切换成PA23,这样就可以用比较器1了。
我这边将使用比较器3做测试。选择Up为PA13和Un为PA2。输出为Uout为PB3。代码中只需要改参数就行了。

将程序烧写进板子,为了做测试,我将Un接一个正玄波,Up接一个电位器。输出直接在示波器上观看。效果图如下,红色的线为Up,蓝色的为Un,绿色的为Uout。
通过调节电位器,可以看到方波的占空比的变化。

在理想环境下应该会出现一个方波,但是由于不灵敏区,所以会出现波动。

网友A:
单片机自己的内置比较器肯定就是单电源供电了啊

网友B:
从截图上不到电压的幅值和频率啊

网友C:
可以考虑将多路比较器自行连接组成新的电路吗

网友D:
三组比较器可以组成三仪表放大器吗

网友E:
单引脚电压范围超过限制会损坏单片机吗

网友F:
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不需要像外部比较器那样搭建电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自己的内置比较器肯定就是单电源供电了啊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截图上不到电压的幅值和频率啊

因为这个示波器很不好用,所以我截图就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内部的比较器不需要像外部比较器那样搭建电路吗

我就是测试一下,当时手头没有板子可以搭电路,所以就直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将多路比较器自行连接组成新的电路吗

连接多个比较器的方法取决于你想要实现的具体功能吧,大概可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引脚电压范围超过限制会损坏单片机吗

手册里有写耐压的,如果超出耐压大概率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三组比较器可以组成三仪表放大器吗

仪表放大器由两个同相放大器和一个差分放大器组成的吧,这个是比较器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