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 H7 支持原子操作吗?

楼主(2023-09-23):
stm32 H7 支持原子操作吗?双核的型号stm32h755IIK3好像并不容易买,有没有渠道?

网友A:
是的,STM32 H7支持原子操作。

网友B:
双核的感觉还不如用MP1,貌似还是MP1便宜

网友C:
原子操作是什么操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原子操作是什么操作

我也想问,是不是说的正点原子的例程?

网友E:
他的意思,是他尿尿时,不被扫地阿姨中断

网友F:
话说,啥是原子操作啊?

网友G:
我觉得要看你实际需求,要是追求性能不如直接上linux

网友H:
现在H7的价格好像还没下来吧

网友I:
可以用MP1,或者用其他的高端一些MCU的

网友J:
原子操作是指在执行期间不会被中断的操作,确保操作的完整性和一致性。对吧

网友K:
当然,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是支持原子操作的

网友L:
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提供了一些硬件和软件机制来支持原子操作,例如使用特殊的指令或关中断的方式。

网友M:
在STM32H7系列微控制器中,您可以使用CMSIS(Cortex Microcontroller Software Interface Standard)提供的原子操作函数来执行原子操作的。

网友N:
楼主可以看看这些函数,包括__LDREXW、__STREXW、__LDREXB、__STREXB等,用于读取和写入特定的寄存器或内存位置。都是为了支持原子操作的

网友O:
之前还没研究过,这是不是就属于C51的EA操作啊?

网友P: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要看你实际需求,要是追求性能不如直接上linux

敢问大佬,为何追求性能就的上linux?不是裸机的效率才是最高的么?

网友Q:
引用 网友P:
敢问大佬,为何追求性能就的上linux?不是裸机的效率才是最高的么?

裸机控制不好吧

网友R:
引用 网友Q:
裸机控制不好吧

可能裸机实时性不好掌握

网友S:
原子操作是什么啊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原子操作是什么啊

原子操作是指不会被线程调度机制打断的操作

网友U:
H7价格怎么样?

网友V:
可以用高端一些的MCU的

网友W:
所谓原子操作是指不会被线程调度机制打断的操作

网友X:
这种操作一旦开始,就一直运行到结束,中间不会有任何 context switch

网友Y:
原子操作和单片机的型号没有关系吧

网友Z:
如果这个操作所处的层(layer)的更高层不能发现其内部实现与结构,那么这个操作是一个原子(atomic)操作

网友AA:
原子操作可以是一个步骤,也可以是多个操作步骤,但是其顺序不可以被打乱,也不可以被切割而只执行其中的一部分。

网友AB:
将整个操作视作一个整体是原子性的核心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