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楼主(2023-09-23):
为什么单片机在写完程序后程序也没有错误但写到单片机也成功最后无法实现功能?

网友A:
功力不足

网友B:
编译器只能检查语法错误,功能问题没办法。

就像语文老师可以教你写字写作文,但是能不能写出传世巨著就得看你自己的了。

网友C:
例如最简单的if语句,if(n==5),如果写成if(n=5),就相当于给n赋值了,这显然是错误的但编译器识别不出这是错误的,语句没错但逻辑有问题。这涉及到C语言相关知识,如果要结合51单片机的话,这边建议可以在STC官网跟着冲哥从基础视频开始学。www.stcai.com/cp_stc32xl

网友D:
你需要确信CPU能理解并按照你的指令在工作。
有时你的意图未必是CPU的工作意图。
否则不叫程序,叫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