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0.00元(功能说明)
十年前的三星一体机拆解

楼主(2023-09-23):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喇叭 @21ic小可爱 @21ic小可爱 @王栋春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感谢二姨送的礼品,今天周六,时间充足。搞起来
今天拆个一体机,十年前的一体机,型号是三星DP700A3D,生产日期2013年5月,电源供电为19V直流4.7A,90W,中国制造。

来简单看下跑分,20万左右,CPU占一半,很拉胯的一个配置,CPU为英特尔三代i5 3470T,双核4线程2.9GHz,制作工艺22纳米,2012年第二季度生产。
显卡为三星32M的,内存为两根DDR3代1600M,4GB,主板为三星H61芯片组,显示屏为23.4寸三星。硬盘是后期更换的WD,120G固态,原来是三星机械1TB。内存记得也更换过,原来是两根三星4G内存,忘了为啥换成金士顿的了。

就目前看来,运行还挺流畅,浏览网页,看个监控,放大网页,挺流畅,记得之前给他做了个精简版W10系统,卡顿的不行,没办法又恢复到WIN7系统了,使用起来没啥问题,也不玩大型游戏,口罩的时候,给孩子上网课,挺不错,毕竟插个电源就可以了,什么都自带,摄像头WiFi蓝牙,麦克风喇叭,触控,不用键盘都可以操作了。

接口不算多,侧面两个3.0USB,扬声器耳机接口,一个SD卡槽,底部三个USB2.0,两个HDMI接口,一个网线接口,一个电源接口。没了,左右边各有一个扬声器,立体声不错。

接下来开拆,打开底部两颗螺丝,撬动后壳卡扣,往下一拉,顶部卡扣就下来了,可以看到,里面空间很大,左边只有一个光驱,主板在右侧,顶部是散热风扇,背后的一块很厚的不锈钢,用来支撑整体,这个重量估计要有七八公斤,搬起来很费劲。
主板部分,首先看到的就是CPU左侧有个很大的芯片位缺少芯片,不知道功能是啥。

CPU用的一块铜板连接到散热器,风扇吹散热器带走热量由4颗螺丝固定,周边有几个电感。

内存两条都是金士顿的,但是我发现内存的芯片,上面那根用的是美光科技的科技丝印6DP75D9SG0,底下那个是金士顿的科技,看两根内存的走线都差不多。

这个是一个PCI-E的无线WiFi蓝牙模块,两根天线,一个蓝牙,一个WiFi的,生产厂家三星。

这个丝印三星SE979LMRD-LF的看走线,应该是负责屏幕驱动的,右侧排线都直接连接到屏幕排线。

更换硬盘的时候,会碰到排线,所以当时把排线用胶带固定一下,贴在硬盘上了,原来是1T的三星机械硬盘,更换了西部数据的120G,速度也没见提高多少。

光驱,通过排线直接连到主板上。可以增加上一个硬盘,来增加容量,没有必要增加。120G够用。

生产标签,白夜,可能是白班组装的哪些零件,夜班组装一部分,WiFi天线在左上角,这边空位比较大。
散热的铜管,连接到散热的铝片,涡轮风扇,吹到铝片上,来达到散热。
顶部的排线是摄像头,还有麦克风。

底部排线接口很多,连接底部的扩展接口,还有屏幕,HDMI等等。

内存两根,金士顿的低压内存,1.35V,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他们说金士顿很多假的,这两个有一个是美光科技。

拆下散热,取下CPU,是一颗英特尔酷睿i5 3470T,主频2.9GHz,1155针,底座针脚很亮,我一直在考虑怎么升级才能让电脑跑分提升,好像要换主板,才能升级配件。

CPU旁边这个,一个很大的芯片组,不知道是不是老电脑的南桥北桥,旁边还有很多电阻贴片没有安装,这个电脑的显存为32M,是集成显卡吧,没见到有单独的显卡。

主板上有好多空的芯片组,有没有可能是高配的,会增加某些功能,底部扩展接口也是,有好多的这种预留。

这颗螺丝下的芯片拆下螺丝,但是时间太久了,上面的硅脂可能硬了,没办法取下来,看散热上的丝印BA62-00605A。

底座
是一大块不锈钢板,非常的重,才可以支撑起显示屏。

目前只用来刷刷短视频,看看网页,是一点不卡,但是我把腾讯视频切换到4K就不行了,卡的不行,普通1080,没有问题,声音跟图像都可以, 打开办公软件,处理个文件也可以,剪辑视频估计不行,毕竟跑分才20W,大家有没有办法可以让这10年前的电脑升级一下,硬盘只能支持SATA接口的固态,M2的不支持。

网友A(2024-12-19):
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