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问一个基本问题

楼主(2023-09-23):
为啥ila波形的clk出现图中的0和1,不应该是高电平或低电平吗?为啥是数字?多谢

楼主:
不知道我说清楚没有,就是通道1,应该是1或0波形,为啥是这样?我找了半天设置,也没找到为啥这样。多谢

楼主:
不应该是H,或L吗?怎么是数字?

网友A:
跟你设定的显示方式有关,在此信号的value处右键,可以选择显示的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