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串口发送接收数据

楼主(2023-09-24):
我用的32是stm32f10x最小系统没有UART4和UART5
USART : 通用同步异步收发器
UART : 通用异步收发器
nRTS : 请求发送
nCTS : 请求接收
区别:USART指单片机的一个IO端口模块,可以根据需要配置成同步模式(SPI,IIC),也可以配置成异步模式(UART).可以理解为USART为SPI,IIC对等的”协议”。 UART则不是一个协议,为一个实体。

楼主:
串口的结构体

楼主:
Fck : 串口的时钟(APB1 36M / APB2 72M )
USARTDIV : 无符号的定点数

115200= 72 * 1000000/16 * USARTDIV

楼主:
3.如何配置串口的发送
1.配置时钟: GPIO口的时钟,串口的时钟, 引脚复用的时钟
2.配置GPIO的结构体
3.配置串口的结构体
4.串口的发送

楼主:
4.通过串口向电脑发送ok字符
按照上面的四个步骤进行编写
我们会发现只能一个一个发送字符,比较麻烦,所以后面封装了一个可以发送字符串的函数。
usart.c

楼主: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Struct;

        //1.ÅäÖÃʱÖÓ£ºGPIO¿ÚµÄʱÖÓ£¬Òý½Å¸´ÓõÄʱÖÓ£¬´®¿ÚµÄ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2.ÅäÖÃGPIOµÄ½á¹¹Ìå
        //2.1 T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2.2 R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3.ÅäÖô®¿ÚµÄ½á¹¹Ìå
        usar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楼主:
usart.h
  1. #include "stm32f10x.h"

  2. void usart_init(void);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shake.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void delay(uint16_t time)
{
        uint16_t i =0;
        while(time--){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USART_SendData(USART1,'n');
                //ÏÂÃæUSART_GetFlagStatusΪÁËÅжÏÊý¾Ý¼Ä´æÆ÷ÊÇ·ñΪ¿Õ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t');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USART_SendData(USART1,'\n');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delay(1000);
        }

}

楼主:
封装发送字符串函数
注意:在封装发送字符串函数时,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是为了把数据发送完
usart.c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Struct;

        //1.ÅäÖÃʱÖÓ£ºGPIO¿ÚµÄʱÖÓ£¬Òý½Å¸´ÓõÄʱÖÓ£¬´®¿ÚµÄ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2.ÅäÖÃGPIOµÄ½á¹¹Ìå
        //2.1 T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2.2 R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3.ÅäÖô®¿ÚµÄ½á¹¹Ìå
        usar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â×°ÁËһϷ¢ËÍ×Ö·û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

//·¢ËÍ×Ö·û´®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
{
        uint16_t i = 0;
        do{
                usartSendByte(USARTx,*(str+i));
                i++;
        }while(*(str+i) != '\0');

        //ÅжÏÊÇ·ñ·¢ËÍÍê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

楼主:
usart.h
  1. #include "stm32f10x.h"

  2. void usart_init(void);
  3.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4.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shake.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void delay(uint16_t time)
{
        uint16_t i =0;
        while(time--){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
{
        usart_init();

        while(1)
        {
                usartSendStr(USART1,"Finny\r\n");
                delay(1000);
        }

}

楼主:
6.重定向printf串口发送
要使用printf,我们需要添加#include <stdio.h>头文件(学过c的都应该知道吧)

记得要给下图框住的内容打勾哦

楼主:
stdio.h文件中有一个宏定义fputc,我们需要使用printf只需要重定向fputc就可以使用啦

楼主: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void usart_init(void);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

楼主:
usart.c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Struct;

        //1.ÅäÖÃʱÖÓ£ºGPIO¿ÚµÄʱÖÓ£¬Òý½Å¸´ÓõÄʱÖÓ£¬´®¿ÚµÄ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2.ÅäÖÃGPIOµÄ½á¹¹Ìå
        //2.1 T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2.2 R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3.ÅäÖô®¿ÚµÄ½á¹¹Ìå
        usar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Struct);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

//·â×°ÁËһϷ¢ËÍ×Ö·û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ËÍ×Ö·û´®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
{
        uint16_t i = 0;
        do{
                usartSendByte(USARTx,*(str+i));
                i++;
        }while(*(str+i) != '\0');

        //ÅжÏÊÇ·ñ·¢ËÍÍê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shake.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uint16_t time)
{
        uint16_t i =0;
        while(time--){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
{
        usart_init();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while(1)
        {
//                usartSendStr(USART1,"°ÂÀï¸ø\r\n");
                int i = printf("Finny\r\n");
                printf("%d\r\n",i);
//                putchar('2');

                delay(1000);
        }
}

楼主:
图下为什么i不是5而是7呢,因为\r\n各占了1

重定向fputc不只可以使用printf还可以使用putchar,大伙可以试试呀

楼主:
串口输入控制LED灯开关
输入o让led灯打开并输出Open LED light success,输入c让led灯关闭并输出Close LED light success

提示: main.c中会看见有外部中断的代码,这是之前做震动感应灯的点此进入 STM32 EXTI(外部中断)

楼主:
led.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Led_init(void);

楼主:
led.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Led_init;

        //1.ʹÄÜAPB2µÄʱÖÓGPIO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2.½á¹¹ÌåÅäÖÃ
        Led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Led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3;
        Led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C, &Led_init);
}

楼主:
usart.c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usart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
        USART_InitTypeDef usar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1.ÅäÖÃʱÖÓ£ºGPIO¿ÚµÄʱÖÓ£¬Òý½Å¸´ÓõÄʱÖÓ£¬´®¿ÚµÄ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USART1,ENABLE);

        //2.ÅäÖÃGPIOµÄ½á¹¹Ìå
        //2.1 T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2.2 RX
        gpio_ini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GPIOA,&gpio_init);

        //3.ÅäÖô®¿ÚµÄ½á¹¹Ìå
        usartStruct.USART_BaudRate = 115200;
        usartStruct.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Struct.USART_Mode = USART_Mode_Rx | USART_Mode_Tx;
        usartStruct.USART_Parity = USART_Parity_No;
        usartStruct.USART_StopBits = USART_StopBits_1;
        usartStruct.USART_WordLength = 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1,&usartStruct);
        USART_ITConfig(USART1,USART_IT_RXNE,ENABLE);//ÅäÖô®¿ÚÖжÏ
        USART_Cmd(USART1, ENABLE );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 = USART1_IRQn;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

}

//·â×°ÁËһϷ¢ËÍ×Ö·û
void usartSendByte(USART_TypeDef* USARTx, uint16_t Data)
{
        USART_SendData(USARTx,Data);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XE) == RESET);

}

//·¢ËÍ×Ö·û´®
void usartSendStr(USART_TypeDef* USARTx,char *str)
{
        uint16_t i = 0;
        do{
                usartSendByte(USARTx,*(str+i));
                i++;
        }while(*(str+i) != '\0');

        //ÅжÏÊÇ·ñ·¢ËÍÍê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x, USART_FLAG_TC) == RESET);
}

int fputc(int ch,FILE *f)
{
        USART_SendData(USART1,(uint8_t)ch);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XE) == RESET);

        return (ch);
}

int fgetc(FILE *f)
{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int)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

楼主:
main.c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led.h"
#include "relay.h"
#include "shake.h"
#include "exti.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dio.h"

void delay(uint16_t time)
{
        uint16_t i =0;
        while(time--){
                i=12000;
                while(i--);
        }
}

int main()
{
        Led_init();
        Relay_Init();
        Shake_init();
        exti_init();
        usart_init();

        //³õʼ»¯Òý½Å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

void EXTI1_IRQHandler(void)
{
        if (EXTI_GetITStatus( EXTI_Line1 ) != RESET){// ÅжÏÊÇ·ñ·¢ÉúÖжÏ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3);
                usartSendStr(USART1,"Open light success\r\n");
                delay(1000);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3);
                usartSendStr(USART1,"Close light success\r\n");
        }

        EXTI_ClearFlag(EXTI_Line1);

}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char temp;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 RESET){

                temp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if(temp == 'o'){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usartSendStr(USART1,"Open LED light success\r\n");
                }

                if(temp == 'c'){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usartSendStr(USART1,"Close LED light success\r\n");
                }
        }
}

楼主:
遇到的问题
评论区中小鲸鱼uu私信我了一个问题,就是他串口输出乱码
为什么senddata不能发送int的数字,因为将数字转换成ASCII码输出了,至于ASCII码表百度一下吧

网友A(2024-02-17):
会使二极管导通

网友B:
对于电力电路来说串联的电阻起阻尼作用

网友C:
甚至会造成模块电源的损坏

网友D:
将ESD静电保护二极管并联于电路中

网友E:
电阻阻值大小则需根据元器件可承受电流大小而决定

网友F:
小型电子设备

网友G:
电阻元件的电阻值大小一般与温度,材料,长度,还有横截面积有关

网友H:
灌封之前需要使用抽空机进行天然脱泡和真空脱泡预处理

网友I:
当电压超过二极管的导通电压的时候

网友J:
在低成本控制器内部有时候会没有钳位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