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CANFD的问题

楼主(2023-09-24):
问题1. GD32的FDCAN IP,是不是没有自动重发的机制?就是仲裁失败自动重发,ST的FDCAN有自动重发。
问题2.假设CAN总线上负载率为100% 也就是说其他节点在狂发数据,比如其他节点发送的ID是100,那么现在GD32配置成禁止自动重发(假设问题1答案为 有自动重发机制)。发一帧报文,ID=7ff,那么应该会仲裁失败。发不出去。请问 此时GD32是不是:进入发送中断,然后读某个寄存器位得知,是仲裁失败。  但是我经过查看CANFD寄存器,并没有仲裁丢失的相关位,只有什么位填充错误,CRC错误等报告。这岂不是一大遗憾?

网友A:
参考兆易创新提供的相关文档、数据表或SDK,或者直接联系他们的技术支持获取详细说明。

网友B:
好像是没有自动重发机制的

网友C:
手册里没有仲裁丢失位吗

网友D:
如果是32C113系列的话:
1. 支持自动重发,第一个寄存器CAN_CTL bit 4设置是否允许
2. 如果禁止自动重发,仲裁失败会进中断;如果开启自动重发,则不会进中断。中断标志位TSTAT寄存器的TME位(发送邮箱空),即禁止自动重发的话,仲裁失败也会清空发送邮箱

网友E:
文档里面没有写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