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感和变送] 三相加热器断线报警器UL3 US13的区别

楼主(2023-09-24):
UL3: 用于固态继电器 或者接触器控制的三相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检测,星型和角型兼容,平衡和不平衡负载兼容。如果是SCR控制的星型3个加热管也可以检测。只能导轨安装。
US13:  用于接触器或者固态继电器控制的三相加热器断线、过流、异常加热、不平衡报警检测。角型和星型兼容。可检测三相电流不平衡报警。SCR控制的三相加热器断线也能检测,一般40%以上功率才可以通过不平衡电流判断断线。US13可以选择面板安装和导轨安装。

传说当中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