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4] APM32F411初次使用

楼主(2023-09-27):
1.  前言
之前看到极海官网有新的产品发布,是APM32F411TINY板,该系列新品基于Arm® Cortex® -M4F内核,采用55nm工艺制程,拥有大容量Flash、SRAM以及丰富的片内外设,具有优秀的方案适用性和可靠性。具体芯片情况可查看官网。
正好我这边有一块APM32F411的TINY板,可以初步体验下。

2.  硬件外设
板子的外设如图所示。官网称该板为TINY板,与MINI板的区别就是多了仿真器(图片的上方)。具体外设的话就跟MINI板差不多。

将TINY板的仿真器处的TypeC口与电脑连接,通过设备管理器,发现电脑将其识别成一个WinUSB设备。同时,可以看到电脑还识别到一个COM口。

这样平时使用串口的时候就不需要再接一条串口线了。而至于使用的是串口1还是串口2,则通过跳键帽连接进行选择。
大致了解APM32F411TINY板的硬件设备,下面则是编写代码烧录进芯片中看现象了。

3.测试代码编写
在编写测试代码前,先从官网下载APM32F4的最新的软件开发工具包。最新的APM32F4软件开发工具包包含了APM32F411的中断向量信息以及系统时钟配置信息。
因为APM32F411的系统时钟以及中断向量与APM32F407的不一致,为了方便编写测试程序,这里使用最新的工具包。

这里我使用Template例程来进行编写点灯以及串口打印程序。
首先需要更改工程的Target,选择APM32F411。这样子,系统时钟配置以及中断向量就能选择适配APM32F411型号的部分。

然后根据官网给的板载API函数,很快就将代码编写完毕。具体代码如下。
int main(void)
{
    APM_TINY_LEDInit(LED2);
    APM_TINY_LEDInit(LED3);

    USART_Config_T usartconfig;
    USART_ConfigStructInit(&usartconfig);
    usartconfig.baudRate = 115200;
    APM_TINY_COMInit(COM1,&usartconfig);

    printf("APM32F411 TINY TEST");
    while (1)
    {
        APM_TINY_LEDOn(LED2);
首先初始化LED2,LED3以及串口。然后就是打印信息和亮灯。

代码编写完毕,接着就是将程序烧录到板子上。
通过查看设备管理器,APM32F411仿真器为CMSIS-DAP设备。因此,在魔术棒中选择Debug方式为CMSIS-DAP Debugger。

然后在里面选择识别到的仿真器名字。
最后就是下载程序。

4.现象
复位板子后,两盏LED灯成功点亮。
打开串口工具,USART1成功打印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