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BLDC应用来说,什么样的硬件和软件才是符合他的需求的?

楼主:
在与 BLDC 相关的应用中,用户需要精确控制电机转速、扭矩和其他变量,以满足应用的要求。因此,对 BLDC 应用的主要要求是:
硬件:
• 微控制器 (MCU):电机驱动器控制器可控制模拟数据采集,运行控制算法,监控电机状态并与其他产品通信。
• 前置驱动器:功率级的前置驱动器
• 功率级:6 个 N 型 MOSFET
• 模拟前端:监控电机电压、电流、转速等,以实现闭环转速和扭矩控制或电流调节。

软件:
• 应用程序:任务管理和调度
• 算法:根据电机的反馈和用户输入信号实时计算电机的驱动信号输出

可以使用 TI 器件针对各种三相 BLDC 电机电压和功率实现这些功能。

网友A(2024-01-25):
好资料,其实BLDC一般电路设计就比较麻烦,而且程序也不简单

网友B:
电机的精确控制需要用霍尔传感器之类的,这种比较稳

网友C:
硬件就是电流电路设计之类的比较稳定可靠才行

网友D:
我是做硬件的,其实做好EMC才行啊

网友E:
符合需求的话,MOS选择合适的呗,要有余量

网友F:
BLDC没设计过,但是我看网上说,程序很难,而且不怎么开源

网友G:
直接参考安富莱的电机控制demo就好了,我觉得写得很好

网友H:
算法的话,确实比较多,而且较为复杂,哈哈

网友I:
现在ST的有电机驱动的开发工具,不知道TI的是否有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J:
模拟是真难,而且很多不定因素还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