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请问一下debug的时候出现这种问题该怎么办,就是debug时候按resume,不进入main函数,进入这个界面

楼主(2023-09-25):
(无正文)

网友A:
你按一下运行试试呢?

网友B:
直接看主函数看看呢?

网友C:
这个我也不知道,但是好像提示你断点打的不对劲

网友D:
我觉得还是你设置的问题吧

网友E:
建议可以把断点去掉,重新仿真试试

网友F:
一般情况可能是你的断点放的位置不对,然后导致这个提示

网友G:
你将断点取消,然后进入仿真之后,重新打一下

网友H:
我看提示就是你的断点打的不OK,不过你咋打的不知道呐

网友I:
你其他工程也是这样?不是吧

网友J:
断点清除吧,就好了

网友K:
试试把断点去掉,重新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