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IDE能否生成MDK代码?

楼主(2023-09-25):
虽然我知道CubeIDE是集成开发环境,代码生成、编辑、编译下载调试都OK,但是想问一下,能否像STM32CubeMX那样,生成代码的时候可以额外选择MDK的项目,这样可以在MDK下再处理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就不用下载两个程序了。

网友A:
那你用cubemx直接配置,然后生成keil工程不就好了吗

网友B:
为啥你要用cubeIDE又要用keil啊?

网友C:
我觉得你直接使用CUBEIDE就好了

网友D:
不能,cubeIDE好像不支持再转换工程了

网友E:
没这么弄过,不过cubemx直接就支持,你何必安装cubeIDE啊

网友F:
为啥下载两个程序?你是两个工程分别两个软件生成的?

网友G:
我觉得可以有个工程用cubemx转换成keil就好了

网友H:
你都用keil吧,我看你也是比较擅长用keil的

网友I:
用cubeIDE还免费,多好啊,用keil有版权的

网友J:
2个程序也不慌啊,可以用hex或者bin合成一下

网友K:
直接使用CUBEIDE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