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用workbench产生代码时,提示PDSC version is not supported

楼主(2023-09-25):
用workbench产生代码时,提示PDSC version is not supported

网友A:
可能是因为您使用的 Workbench 版本不支持当前使用的 PDSC 文件版本。

网友B:
PDSC(Pack Description)文件是用于描述软件包(Pack)内容和依赖关系的文件。

网友C:
Workbench 使用 PDSC 文件来生成代码和配置工程。不同版本的 Workbench 可能支持不同版本的 PDSC 文件。

网友D:
更新 一下Workbench 版本试试吧

网友E: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旧的 Workbench 版本,可以尝试更新到最新版本,以获得更好的兼容性和支持。

网友F:
建议更新一下PDSC文件,也许就好使了

网友G:
如果您使用的是较新的 PDSC 文件版本,可以尝试将其转换为较旧的版本,以与当前使用的 Workbench 版本兼容。

网友H:
用 Pack Converter 工具将 PDSC 文件转换为其他版本。适配你的Workbench 版本

网友I:
可以尝试手动配置工程,以避免使用 PDSC 文件。

网友J:
看你提示估计还是版本不兼容导致的,重新安装吧

网友K:
可能是因为 Workbench 版本不支持当前使用的 PDSC 文件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