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 pwm和DMA输出的波形少一段

楼主(2023-09-25):
DM, DMA, PWM, ST, STM
这是我的 DMA 的配置
这是我的PWM配置
上面的波形是F103输出的波形。
下面的波形是U575输出的波形
我的程序的逻辑是在 while(1) 中调用 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4,TIM_CHANNEL_1,(uint32_t*)test,14);
DMA 已完成回调函数的传输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TIM_CHANNEL_1); } uint16_t test[14]={8,8,8,8,8,8,8,8,8,8,8,8,8,8};//这是要发送的数据
为什么波形小于F103,请帮忙看看

网友A:
频率不一样啊,U5的主频高的

网友B:
这个我觉得可能是U5的发送快吧

网友C:
你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不就OK了吗,看输出的数据是否OK呗

网友D:
先看看U5的数据输出是不是对的呗

网友E:
估计是频率不一样吧,你配置一样的看看

网友F:
U5的芯片一般是不是都用在物联网低功耗方面啊?

网友G:
少一段?那不是丢数据了么

网友H:
我觉得可能不一样的波形也是正常,因为时序频率都不一样

网友I:
你配置是不是不一样啊?

网友J:
你PWM的频率配置都是多少哦?

网友K:
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不就行了

网友L:
这篇文章有对该问题做针对性解释。

STM32 TIMER+DMA输出PWM异常二案例

网友M(2024-01-09):
缩短距离较近的电容的寿命

网友N: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O: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P: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