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NanoEdge AI用于n-Class,在开发板上运行,输出结果***是第一分类(非unknown)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NanoEdge AI用于n-Class的问题。我使用NanoEdge AI的n-Class模式,训练好模型,设计了3个分类,使用PC端的模拟工具测试过,模型可以正常对数据进行分类,但把模型的静态库加到Keil5的工程中编译后运行在STM32F407G-DISC1的开发板上仿真测试时,我输入的数据不管怎么变,AI模型输出的结果***是第1个分类(非unknown),不能正常对数据进行分类,请问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该如何解决?你们是否有AI方面的技术支持工程师,可以解答一下我们的应用疑问?

网友A:
有可能是数据模型不OK吧

网友B:
一般ST的AI好像都不是太成熟的

网友C:
是不是F407的性能不行呢?

网友D:
电脑模拟是OK,那你用高端点的MCU试试,比如H7之类的

网友E:
一般可能是MCU没跑起来导致的

网友F:
也没玩过ST的AI,不过感觉ST的AI不是很靠谱

网友G:
你用其他芯片试试了没?

网友H:
F407的性能不是很OK吧,可能带不起来AI算法的

网友I:
我理解是这芯片带不动算法,才会这样

网友J:
可能是因为MCU没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