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SPIN32F0 支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

楼主(2023-09-25):
STSPIN32F0 支不支持硬件浮点运算

网友A:
好像是不支持

网友B:
这内核是M0+的啊,好像都没有这个功能吧

网友C:
你这可以用浮点运算,但是硬件肯定是不支持的

网友D:
模拟浮点运算呗,也不是很慢

网友E:
你是想运算浮点数据么?

网友F:
如果您需要进行大量的浮点运算,并且对性能要求较高,您可能需要考虑使用支持硬件浮点运算的微控制器,例如基于 ARM Cortex-M4 或 Cortex-M7 内核的芯片

网友G:
本身STSPIN32F0 是一款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的微控制器,所以不支持

网友H:
为啥用这芯片啊?是车规上用么?

网友I:
可以用M4或者更高端的MCU啊

网友J:
如果您只需要进行简单的浮点运算,或者对性能要求不高,STSPIN32F0 仍然可以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使用软件库或手动编写浮点运算的代码,以实现所需的功能。

网友K:
可以用浮点运算,硬件肯定是不支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