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配置FileX时,开关“Enable data cache maintenance”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3-09-25):
我在STM32H7上基于AzureRTOS的FileX实现向TF卡写入数据,在CubeMX配置FileX页面里有Enable data cache maintenance开关,这个选项默认是打开的。我发现如果打开了开关,在写入过程中就会随机进入HardFault_Handler,如果关闭,那么写入过程就会变得很稳定。
有没有大佬知道这个开关的作用以及写入过程发生HardFault_Handler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个人理解 ,这个开关就是用来决定在代码中是否加入进行数据Cache的维护的代码,这样既保证系统运行的稳定可靠、同时要保障主设备对共享数据访问的一致性与有效性。如果不开启这个开关,可能会因数据一致性问题导致异常,具体会产生什么异常就不好说,要视特定应用而定。

网友B:
这个确保数据一致性的吧

网友C:
控制是否启用数据缓存维护功能。

网友C:
总的来说,这个开关可能影响文件写入过程的稳定性和效率。您需要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硬件设备的能力来决定是否启用它。

网友D:
这个不启用也可以吧

网友E:
这个开启后会降低效率吧

网友F:
增加稳定性的

网友G:
就做个数据缓冲保护呗

网友H:
这个开的话,估计会保护数据不丢失吧

网友I:
其实开启也是为了保护数据,不如弄个电池,永不断电就好了

网友J:
是不是cache没使能啊?

网友K:
这个硬件中断估计是哪里初始化没做,可能就这样了

网友L:
你可以关闭这个功能,有些可能数据格式不规范啥的,会影响的

网友M:
这个开关可能影响文件写入过程的稳定性和效率,你可以根据实际应用需求和硬件设备的能力来决定是否启用它。

网友N:
你试试仿真,或者log的形式,看看程序运行到哪里死掉的

网友O:
是不是有外界干扰啊?

网友P:
这个就是缓冲保护,为啥会进入到中断,估计是数据不对了吧

网友Q:
数据不一致可能会这样?具体也没玩过啊,不过有些功能不加挺好,加了系统就变得不稳定,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