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的DMA+PWM输出,求指教

楼主(2023-09-25):
这是我的CubeMX配置。调用的是HAL_TIM_PWM_Start_DMA(&htim4,TIM_CHANNEL_1,(uint32_t )pulse,(176));库函数,// DMA 传输完成回调函数 void HAL_TIM_PWM_PulseFinishedCallback(TIM_HandleTypeDef htim) { // __HAL_TIM_SET_COMPARE(&htim4,TIM_CHANNEL_1,0); HAL_TIM_PWM_Stop_DMA(&htim4,TIM_CHANNEL_1); } //DMA 需要传输的数据 uint16_t pulse[176] =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59,59,59,59,59,59,59,59, 29,29,29,29,29,29,29,29, 59,59,59,59,59,59,59,59,
29,29,29,29,29,29,29,29, 59,59,59,59,59,59,59,59, 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 59,59,59,59,59,59,59,59,
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 29,29,29,29,29,29,29,29,};
把HAL_TIM_PWM_Start_DMA()函数放在while(1)之前,示波器上看不到波形,哪位大佬可以帮忙看看

网友A:
问题应该出在那个HAL_TIM_PWM_Start_DMA()函数的使用,那个Length变量要换算成 源数据个数乘以 以字节为单位的数据宽度。

比方你现在源数据为16位,一轮传输数据个数为176, 则这里的length就是 176*2! STM32U5的库函数在这里跟别的不太一样。

网友B:
这个575是什么内核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575是什么内核的啊?

M33

网友D:
话说,这个没有官方的例程吗?可以看看的

网友E:
就是你定义的数据,没有通过DMA采集到?

网友F:
你复位一下呢?看看能不能收到波形

网友G:
你仿真一下看看,数据为啥没传出来呗

网友H:
DMA方面你配置OK了不?

网友I:
现在是啥情况啊?是DMA不执行啊?还是?

网友J:
楼主可以这样,首先使用HAL_TIM_PWM_Init()函数初始化定时器,并使用HAL_TIM_PWM_ConfigChannel()函数配置PWM通道。然后使用HAL_DMA_Init()函数初始化DMA,并使用HAL_DMA_Start()函数启动DMA传输。最后使用HAL_TIM_PWM_Start_DMA()函数启动PWM输出的DMA传输。

网友K:
是不是DMA需要长度相等啊?与PWM输出的数据长度

网友L:
DMA传输的数据缓冲区和PWM输出的数据缓冲区是相同的才行

网友M:
执行是正常的不?现在就是数据收不到而已是吧

网友N:
DMA传输的数据缓冲区和PWM输出的数据缓冲区要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