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怎么使得malloc分配到SDRAM中,或者如何在SDRAM中运行程序

楼主(2023-09-25):
本人试过在进入main之前修改启动文件,增加SDRAM的初始化,并且将栈空间指定在内部防止初始化错误,程序还是死在Hardfault_Handler。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将malloc自动分配到外部RAM中呢

网友A:
首先,您需要在 STM32H743 上配置 SDRAM 控制器以使其能够正确地访问 SDRAM。

网友B:
配置 SDRAM 控制器通常涉及到设置时序参数、刷新周期等。您可以参考 STM32H743 的参考手册和相关文档,了解如何配置 SDRAM 控制器。

网友C:
在代码中,您可以使用 __attribute__((section(".sdram"))) 或类似的方式,将特定的变量或数据分配到 SDRAM 区域

网友D:
楼主可以试试以下代码uint8_t __attribute__((section(".sdram"))) sdramArray[100];

网友E:
需要修改链接脚本(Linker Script),以确保程序的代码和数据被正确地放置在 SDRAM 中。

网友F:
您可以在链接脚本中指定 SDRAM 的起始地址和大小,并将相应的段(section)分配到 SDRAM 区域。

网友G:
在程序启动时,您需要进行 SDRAM 的初始化。这可能涉及到设置 SDRAM 控制器的参数、执行刷新操作等。

网友H:
一般都是在启动代码(Startup Code)中添加相应的初始化代码。

网友I:
这好像需要修改链接脚本,比较麻烦啊

网友J:
这么做是为啥?为了SDRAM快速初始化?

网友K:
先在 STM32H743 上配置 SDRAM 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