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 Sensortile开发套件在STM32CUbeMX搜不到,怎么配置?

楼主(2023-09-25):
Sensortile开发套件在STM32CUbeMX搜不到,怎么配置?

网友A:
可能需要升级一下cubemx吧,有些时候旧版的cubemx就这样

网友B:
在 "Board Selector" 中,选择 "STMicroelectronics" 作为板卡供应商,并在 "Part Number" 中输入 "Sensortile"。

网友C:
是需要安装Sensortile 开发套件的支持软件包或插件的

网友D:
给我的感觉是你环境还没搭建好,可以先安装个插件看看,关于Sensortile的

网友E:
如果你按照正常操作安装过插件了,STM32CubeMX 应该会自动识别并显示 Sensortile 开发套件的相关信息。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配置

网友F:
如果 STM32CubeMX 无法识别 Sensortile 开发套件,您可以尝试手动安装相应的软件包或插件。

网友G:
去网上找个关于cubemx的Sensortile 开发套件安装一下

网友H:
一般cubemx上都是提供安装的,如果不提供可能是你的cubemx版本问题

网友I:
现在搜索不到的话,建议就换个cubemx版本

网友J:
在软件界面中找到 "Board Selector"(板卡选择器)选项,通常可以在 "Pinout & Configuration" 或 "Tools" 菜单中找到。然后找到Sensortile

网友K:
可能是你的cubemx版本问题,换个cubemx版本试试

网友L(2023-11-08):
可能是因为该开发套件与STM32CUbeMX不兼容

网友M(2024-02-0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N: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O: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

网友P:
是两根线分别对地的噪声

网友Q:
并在必要时进行去毛刺。

网友R:
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再次测试输出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S:
表征负载能力的指标是负载能力和负载能力上升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