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2RCT6的FFT例程有吗?

楼主(2023-09-25):
在做一款工控产品,采集电流电压来计算有功无功功率,功率因数等参数,这几天查询了很多资料,发现是用STM的DSP来做FFT算法,自己又是第一次接触这方面的知识,很茫然,keil里面也找不到STM32F402这款芯片,官网也没有固件包,真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A:
找个官方手册可以找到资料的型号来开发;

FFT例程在STM32的Cube库里有相关例程。

\STM32Cube_FW_F4_V1.27.1\Drivers\CMSIS\DSP\Examples\ARM

网友B:
自己的FFT软件计算U、I、P、Q、COS等电网参数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0] & 0xFFFF;
UApy[Hcnt]=UApy[Hcnt]+Data*HarmSinTab[n];
UApx[Hcnt]=UApx[Hcnt]+Data*HarmCosTab[n];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0] >> 16;
IApy[Hcnt]=IApy[Hcnt]+Data*HarmSinTab[n];
IApx[Hcnt]=IApx[Hcnt]+Data*HarmCosTab[n];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1] & 0xFFFF;
UBpy[Hcnt]=UBpy[Hcnt]+Data*HarmSinTab[n];
UBpx[Hcnt]=UBpx[Hcnt]+Data*HarmCosTab[n];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1] >> 16;
IBpy[Hcnt]=IBpy[Hcnt]+Data*HarmSinTab[n];
IBpx[Hcnt]=IBpx[Hcnt]+Data*HarmCosTab[n];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2] & 0xFFFF;
UCpy[Hcnt]=UCpy[Hcnt]+Data*HarmSinTab[n];
UCpx[Hcnt]=UCpx[Hcnt]+Data*HarmCosTab[n];

Data=ADC12_Buf[Dcnt*AdcChNum+2] >> 16;
ICpy[Hcnt]=ICpy[Hcnt]+Data*HarmSinTab[n];
ICpx[Hcnt]=ICpx[Hcnt]+Data*HarmCosTab[n];

网友C:
例程里应该可以找到吧

网友D:
官网资料里应该提供了

网友E:
一般都是需要自己移植的

网友F:
这个FFT好像都是开源的库了吧,自己添加调试一下不就好了么

网友G:
好像可以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H:
还没弄过FFT,主要用的都是低端的MCU,项目也用不到FFT

网友I:
基本有DSP指令的都支持FFT的

网友J:
你最好翻一下他家的例程,基本都会有的

网友K:
应该可以用cubemx来配置

网友L:
用一下正点原子的例程呗,他家例程还是比较全面的

网友M:
上GitHub上找个FFT,自己移植一下,就好了

网友N:
对的,基本都是用DSP来做FFT的,这样能效率高点

网友O:
官方应该有固件的啊,但是你用的F402,emmm我也没用过这芯片,你可以找个F4其他芯片,带有FFT的,自己改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