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C564A80L7CFAR失效率

楼主(2023-09-25):
SPC564A80L7CFAR的 MTBF,以及失效率是多少PPM

网友A:
SPC564A80L7CFAR 是一款汽车级别的微控制器芯片,关于其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和失效率(故障率)的具体数值,需要参考芯片制造商提供的可靠性数据和相关文档。

网友B:
我觉得还是得看手册才行

网友C:
PPM是啥,是转数么?

网友D:
MTBF 是指在特定条件下,设备或系统在正常使用情况下的平均无故障时间。失效率是指在特定时间内,设备或系统发生故障的概率。

网友E:
这种参数还是得看手册,不然查不到的

网友F:
这一般都是根据芯片工艺,设计之类的有关系的,得现场实验吧

网友G:
直接找原厂,他们估计都测试过

网友H:
这数据好像得原厂才能提供的,不是用户一般测试就能出来的

网友I:
话说,测试这个数据是干啥的?故障分析之类的么?

网友J:
这种芯片的故障率不高吧

网友K:
关于其 MTBF(平均无故障时间)和失效率(故障率)的具体数值,需要参考芯片制造商提供的可靠性数据和相关文档。

网友L(2024-02-01):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M: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N:
在完成测试后,需要分析测试结果并进行评估

网友O:
构成各种滤波器对EMI进行滤波

网友P: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

网友Q:
测试负载测试是在特定的测试条件下进行的

网友R:
在测试中,可以改变负载电流,得到最大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

网友S:
信号防雷电路应满足相应接口信号传输速率及带宽的需求,且接口与被保护设备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