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大佬们 刚开始学STM32 请问这下面的错误要如何解决?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10-20):
是不是你的启动文件用错了?

网友B:
芯片型号选择错了吧

网友C:
我觉得你还是用cubemx配置一个吧,简单的很

网友D:
好像不让你用这个

网友E:
你用的V6是啥,编译链吗?

网友F:
看不出啊,之前都没用过这个问题

网友G:
你换成V5的编译链试试呢?

网友H:
这个工程是用啥生成的啊?自己创建的吗

网友I:
你用cubemx配置个工程不好么,哈哈

网友J:
看不懂,好像是那个文件不让用了,然后报错这样了

网友K:
是你启动文件用错了吗

网友L(2024-02-01):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M: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

网友N:
确保在开关管导通,

网友O: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P:
理解了共模噪声我们就知道共模电感就知道为什么共模电感会接在交流一侧了

网友Q: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R: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S: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