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MotorControl Workbench 6中,怎么实现MotorControl Workbench 5中UVW3相仅使用3路PWM控制的功能?

楼主(2023-09-25):
如图,在MotorControl Workbench 5中,可以勾选“Complemented from high side”,用来适配驱动器MP6535[每路输出仅用1个PWM,low size跟 high互补],在MotorControl Workbench 6中,怎么实现?

网友A:
剩下互补的几路是不是已经默认了啊?

网友B:
你可以用MotorControl Workbench 5和MotorControl Workbench 6的配置对比一下

网友C:
其实,直接用5配置就好了,没必要折腾高版本的

网友D:
话说,MotorControl Workbench 6没有这个界面了么

网友E:
我觉得你还是得找个FAE咨询一下比较靠谱

网友F:
你看看MotorControl Workbench 6的使用手册呗,上面应该有的吧

网友G:
三相使用3路PWM能行吗?

网友H:
好像都需要互补存在,你这直接去掉互补了么,还是默认互补了啊

网友I:
话说,你看看你的图,CH1是A8,CH1N是C13,这C13是默认的吗?

网友J:
那你用MotorControl Workbench 5呗,既然这么熟练了

网友K:
直接用5配置就可以了

网友L(2024-02-01):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M: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N:
根据这些指标,测试员可以评估电源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O: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P: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Q:
一般PCB是V-CUT,

网友R: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S: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