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什么是定时器的Autonomous mode?

楼主(2023-09-25):
什么是定时器的Autonomous mode?我在调试STM32U575的LPTIMER在stop模式下产生PWM的时候,生成的代码里面没有打开Autonomous mode的时钟,在低功耗的时候能产生PWM波形,但是在STM32U599上就必须打开Autonomous mode的时钟,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定时器的 Autonomous mode(自主模式)是指定时器在工作时不依赖于外部触发源或其他外部信号,而是根据预设的定时器参数自主地进行计时和触发操作。

网友B:
在 Autonomous mode 下,定时器可以根据预设的定时器配置参数,如计数器的初始值、自动重载值、时钟源等,自主地进行计时和触发操作。

网友C:
Autonomous mode是不需要外部触发源或其他外部信号来启动或停止计时器的

网友D:
这是不是得算是高端定时器了啊

网友E:
Autonomous mode 在许多应用中非常有用,特别是在需要定期执行某些操作或生成精确的时间间隔的场景中。

网友F:
一般来说,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Autonomous mode 来生成精确的定时中断,用于周期性地执行某些任务或控制外部设备。

网友G:
看起来,这个Autonomous mode好像还很方便的样子

网友H:
定时器的 Autonomous mode 的具体实现和支持程度可能因芯片型号和定时器模块的不同而有所差异。所以需要注意芯片型号哈

网友I:
我觉得很多哦芯片都不支持Autonomous mode的吧

网友J:
有点像自动重装定时器的意思

网友K:
可以使用定时器的 Autonomous mode 来生成精确的定时中断

网友L(2024-01-09):
随着对电路板模块的需求增加

网友M:
防雷电路的输出残压值必须比被防护电路自身能够耐受的过电压峰值低,并有一定裕量

网友N:
模信号是幅度相等且相位相同的信号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之前,首先需要设定测试时间和测试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