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H743 CUBE IDE如何设置烧入地址和调试

楼主(2023-09-25):
做bootloader 想设置APP在0x08020000为开始地址,但是编译报错。同时如何在IDE中设置调试debug地址和相关设置,谢谢大师们解答

网友A:
你需要知道哦BootLoader的大小是多少才行哦

网友B:
编译报错提示的是什么?

网友C:
CubeIDE不会配置,我会用keil,估计cubeIDE也是类似吧

网友D:
你是不是需要调整中断的地址啊?

网友E:
我记得之前调试BootLoader的时候,需要修改中断地址指针的

网友F:
你是用cubemx配置的吗?好像在cubemx直接能修改吧

网友G:
一般都是在设置里好像就可以调整地址了

网友H:
你得先看看你的编译错误是啥意思

网友I:
是不是你的地址写大了,然后超了啊?

网友J:
楼主可以看看这个链接,看看是否对你有所帮助https://blog.csdn.net/tuxinbang1989/article/details/100826820

网友K:
应该可以在cubemx直接修改的

网友L(2024-01-09):
开关管T交替工作于通/断两种状态,当开关管关断时,脉冲变压器处于“空载”状态,其中储存的磁能将被积累到下一个周期

网友M:
在印刷电路板制造中

网友N:
选择测试方法和测试参数是检测过程中的重要步骤

网友O:
它产生的噪声是对地噪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