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30R8如何实现两个USB HS PHY呢?

楼主(2023-09-25):
STM32F730R8内置一个USB HS PHY和FS PHY,能否再通过ULPI外接一个3300之类的PHY,从而实现两个高速USB呢?

网友A: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B:
这想支持双路的USB功能喽?

网友C:
当然可以这么做,不过调试起来估计会有些麻烦

网友D:
如果您**实现两个高速 USB 接口,可以通过外接 ULPI(USB Low Pin Interface) PHY 芯片来扩展。

网友E:
ULPI PHY 是一种常用的接口标准,用于连接外部 USB PHY 芯片和主控芯片。通过将 ULPI PHY 连接到 STM32F730R8 的相应引脚,您可以实现额外的高速 USB 接口。

网友F:
外接 ULPI PHY 芯片的选择和连接需要符合 STM32F730R8 的硬件规格和电路设计要求哈,不然通信调试也很麻烦

网友G:
我觉得可以接个hub芯片是不是会更好一些,不知道是否支持otg模式

网友H:
要这么多USB干啥,感觉一个MCU支持一个USB就OK了

网友I:
其实你想要双路USB不如用沁恒的芯片了

网友J:
可以,你直接接个PHY就好了

网友K:
外接 ULPI PHY 芯片的选择和连接需要符合 STM32F730R8 的硬件规格和电路设计要求

网友L(2024-01-09):
测试参数包括电源的输出电压、输出电流、负载能力、压降、效率和输出波形

网友M: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N: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