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EB55CGU6蓝牙openthread协议中的一个路由设备最多可以带多少个低功耗设备?

楼主(2023-09-25):
STM32EB55CGU6蓝牙openthread协议中的一个路由设备最多可以带多少个低功耗设备?

一个边界路由又可以带多少个设备?

通信距离最多能够有多远?

网友A:
这个不是固定的,主要根据你的网络结构来说

网友B:
一般来说,这带载数量是跟网络负载量有关系

网友C:
OpenThread 网络可以采用不同的拓扑结构,如星型、网状等。不同的拓扑结构可能对设备数量有不同的限制

网友C:
设备数量的限制一般还取决于网络的负载情况

网友D:
你可以看看手册,芯片手册一般会有个推荐数值

网友E:
网络中的数据传输量较大,可能会对设备数量产生限制。所以,得根据现实情况来评估

网友F:
具体的硬件平台和芯片型号也会对设备数量产生影响。不同的芯片可能具有不同的资源限制,如内存、处理能力等。

网友F:
一般都是128台设备吧,估计是这样

网友G:
一般来说,边界路由器可以连接大量的低功耗设备,数量可能达到数百个甚至更多。这是因为边界路由器通常具有较高的处理能力和更大的内存资源,能够处理和管理大量的设备连接。

网友H:
距离多远得看你的增益还有灵敏度啥的吧

网友I:
带载数量是跟网络负载量有关系

网友J(2024-01-09):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K: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L: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