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E-ST10F269-DPTX 后缀TX表示什么意思

楼主(2023-09-25):
DP, ST
您好,请问E-ST10F269-DPTX 后缀TX表示什么意思?请帮忙尽快回复,谢谢!

网友A:
这是个啥啊?手册上没写命名规则么?

网友B:
这是个16位的单片机啊?

网友C:
可能就是一个标识吧,没啥具体意义

网友C:
如果是个MCU,好像就没啥意义了,要是个模块,可能是个发送模块

网友D:
我建议楼主还是好好的看看手册,手册上应该有命名的

网友E:
这个可能是带有 DisplayPort 发送器功能的吧

网友F:
没玩过这芯片,但是看起来好像是个专用MCU

网友G:
最好还是找个FAE或者代理商,咨询一下比较好

网友H:
给我的感觉好像是个发送端吧

网友I:
可能是个发送的含义吧,估计是DP发送的意思

网友J:
可以找个FAE或者代理商,咨询一下

网友K(2024-01-09):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L: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M: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