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我在输出PWM时,想使用tim的CC1中断但是始终跳不进中断?

楼主(2023-09-25):
我想用tim22打开tim3,使用update就能进中断,但是用CC1就不行。
调用:
中断反馈: 初始化:

网友A:
为啥CC1不行?就是进不到中断啊?

网友B:
你用普通的计数方式不也行么

网友C:
我觉得可以用cubemx来配置一下,就好了

网友D:
这个还是建议仿真看看吧,这么看代码也不知道咋肥事儿

网友E:
你看看你的22定时器是否支持CC1?

网友F:
一般来说,得看CC1进入中断的条件,有的是不支持的

网友G:
不如用简单的计数方式来实现了

网友H:
你想要什么个频率的PWM啊?

网友I:
用delay的方式实现IO的翻转,PWM模式不行吗

网友J:
那不用CC1,能换个中断源么?

网友K:
有些是不支持的,得看CC1进入中断的条件

网友L(2024-01-09):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M: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N: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O: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