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zigbee通讯求助-STM32WB系列

楼主(2023-09-25):
1、问题描述:

zigbee发包时过程被其他任务中断,导致发送数据丢失

2、芯片型号:STM32WB55

网友A:
确实容易这样,你可以把发包的中断优先级提高

网友B:
这个你的其他任务时间很长?

网友C:
我觉得还得按照业务逻辑来做,你这丢数据是因为超时导致的丢数据?

网友D:
我觉得可以把收到的数据先放到缓冲区啊,这不就好了么

网友E:
你用DMA或者其他接收方式实现一下呗

网友F:
话说,ZIGBEE的数据量也不大啊,你咋还能丢数据

网友G:
不如换个协议了,如果zigbee玩不好的话

网友H:
这芯片不是蓝牙吗,咋还支持zigbee啊

网友I:
发送弄个校验和flag?是不是就好一些了

网友J:
给我的感觉还是协议不太好,导致数据丢了

网友K:
可以把发包的中断优先级提高

网友L(2024-01-09):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

网友M:
前模块电源灌封时用的最多的是加成型有机灌封硅胶

网友N: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O: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