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两个控制器间SPI通信片选使能后为什么要过一段时间才收发数据?收发完数据后为什么过...

楼主(2023-09-25):
求助各位大佬,[抱拳]:两个控制器间SPI通信片选使能后为什么要过一段时间才收发数据?收发完数据后为什么过一段时间才拉高片选?如附图示时间段1和时间段2,片选控制设置的是软件模式,手动使能矢能片选,但是片选与收发程序语句是连在一起前后执行的,但认为不应该这两段时间远高于通信时间,造成这样的原因是什么?可否缩短?麻烦大佬们帮忙解解惑,谢谢!!![抱拳]

网友A:
你用的是模拟SPI还是硬件SPI啊?

网友B:
这是时序,通信完成之后才会拉高,自动的

网友C:
你可以改变SPI的频率,就会缩短了

网友D:
一般都是通信完成之后才会拉高啊

网友E:
这软件控制的,你看看你的程序逻辑嘞

网友F:
收发完成之后,拉高,确实会有些时间的

网友G:
主要是建议用寄存器控制片选引脚,这样就好了

网友H:
你拉高的语句咋写的?

网友I:
可以缩短啊,改变通信速度呗,SPI的速度提升一下

网友J:
其实这点时间也是可以的吧,拉高也不需要你做什么,就执行就好了

网友K:
可以试一下改变SPI的频率

网友L:
感觉是你误会了。
片选生效后,好像没有立即进行SPI通信,而是出于空闲状态,
传输结束后也没有马上取消片选。 具体要看你的实现代码。

网友M(2023-11-19):
共模电感一个以铁氧体为磁芯的共模干扰抑制器件

网友N:
通过缩回铜壳,可以保护电镀免受机械损坏。

网友O:
测试方法包括负载测试、静态测试和动态测试等

网友P:
静态测试是通过使用直流电压表和负载电流计来分别测试电源的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Q:
测试结果可能包括输出电压和电流、电压波浪、效率、负载能力等指标

网友Q:
器件整合的再紧凑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效率

网友R:
为了抑制共模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