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PI中断时读取会多接收多余的0Xff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9-25):
源代码,实现的是spi的写读(阻塞式)
改成中断时读取,代码如下

这种情况会多接收多余的0Xff
是哪里有问题呢

网友A:
检查中断处理程序是否有错误。

网友B:
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C:
是不是配置的问题啊?

网友D:
你每次传输都是100个字节?

网友E:
你用协议屏蔽掉就好了

网友F:
也许是干扰的问题,也说不定

网友G:
我觉得多余的FF可能就是一包的补充吧

网友H:
不好说哪里的问题,是不是定义的包大小?

网友I:
你用cubemx配置出来的工程吗?

网友J:
是中断模式下就多读取个0XFF?

网友K:
那你用阻塞式呗,好用那个用哪个

网友L:
好像每组都有个FF存在呢,搞不懂

网友M:
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中断处理程序有错误。

网友N(2024-01-09):
达到抑制干扰的目的

网友O:
在动态测试过程中,测试员需要改变测试负载的值和频率,

网友P:
当人接触任何东西时,体内的电荷就会放电。

网友Q:
共模电感的电感值可以用电桥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