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怎样修改安全Secure-only area size (SEC_AREA_START1/2 and SEC_AREA_END1/2)

楼主(2023-09-25):
芯片一生只能用RSS_resetAndInitializeSecureAreas修改一次吗?把安全区域移除(起始地址>结束地址,DEMS=0,SECURITY=0)后,怎样才能修改安全区的大小呢,
由于cubeprogrammer界面中不能修改安全区,只能由应用程序调用HAL_FLASHEx_OBProgram尝试修改,目前测试只能当RDP从1改到0,DEMA=1,时修改起始接收地址,但是安全区里的程序已经被擦除了,而且不能写进去程序,修改了也没有用,怎样才能不擦除程序修改安全区大小呢

网友A:
话说,修改它干啥?

网友B:
没修改过,我也好奇,修改安全区数据有啥用么

网友C:
你这是想**芯片还是?

网友D:
好像要修改链接脚本文件才行哦

网友E:
这个比较麻烦啊,而且修改其意义也不大

网友F:
这种修改好像容易把芯片搞坏吧

网友G:
在Keil或其他IDE中,您需要修改链接脚本文件(Linker Script)来定义安全区域的起始地址和结束地址。链接脚本文件通常具有.ld或.scatter扩展名

网友H:
修改其值以调整安全区域的大小。 例如,在Keil中,您可以在链接脚本文件中找到类似以下的定义:SEC_AREA_START1 = 0x80000000;SEC_AREA_END1 = 0x80010000;

网友I:
可以修改,而且前提要修改链接脚本文件,然后再杀戮

网友J:
这个我觉得没啥玩的意思,芯片空间都够用,还改它干啥

网友K:
需要修改链接脚本文件才行

网友L(2024-01-09):
这方便一般可以使用底涂的方式来改善

网友M:
明确出电源的性能和稳定性是否符合预期和要求

网友N:
齐纳二极管的缺点是不如TVS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