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ClassB的移植后的RAM自检导致控制流计数器损坏问题。

楼主(2023-09-25):
使用STM32F411芯片,移植官方例程en.x-cube_classb/STM324xG_EVAL,使用IAR。
CtrlFlowCntInv是控制流所用变量,使用一切正常。
CtrlFlowCntInv是定义在RAM中0x20000058-0x2000007B地址的no_init型,与它一起定义的还有其他几个变量。
但是在执行了RAMMarch自检之后,控制流所用到的CtrlFlowCntInv变量被清除了,只要使用就会导致堆栈溢出卡死。
注:只有CtrlFlowCntInv在使用时会导致卡死,其它同样被存储在@ "CLASS_B_RAM_REV"空间的变量不会导致卡死。
在官方例程中有注释:
只有CtrlFlowCntInv需要使用到RAM_TEST_CALLEE(0xFFFFFFFF),因为在RAM检测中控制流计数器被破坏。
我想问一下这里为什么只有CtrlFlowCntInv被清除了,而在"CLASS_B_RAM_REV"空间的其他变量不会报错?
而例程中说明的RAM_TEST_CALLEE又该怎么使用呢?重新划出一片空间给CtrlFlowCntInv吗?

网友A:
是不是存储的位置不对啊?

网友B:
没遇到过这个问题,现象还有点像存在的位置有问题的意思

网友C:
你换个地址试试呢?换个地址存储看看

网友D:
这是你移植的啊?官方没有OK的demo么?

网友E: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程序的存储空间的不一致,导致的

网友F:
应该不会损坏吧,ST的芯片质量还是OK的

网友G:
可以看看存储地址还有就是是不是哪里逻辑不对啊

网友H:
自检之后,变量被清除?那你弄个修饰词上去?

网友I:
一般就是变量被改变了啊,至于怎么改变的,得看看你写的地址了

网友J:
你把CtrlFlowCntInv换个地址试试吧,我觉得就可以了

网友K:
可能是存储的位置不对

网友L(2024-01-09):
可对电路进行一个防护效果

网友M:
但是,由于变压器存在漏感,

网友N:
通过将各类分立元器件进行整合和封装,模块电源能够实现以最小的体积来实现功率密度更高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