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LINK-V3PWR怎么使用外部硬件触发采样?

楼主(2023-09-25):
UM2202中提到:

Trigger source: Source of the trigger used to start the acquisition. It can be from internal software or external hardware (D7 pin for PowerShield, TGI pin for STLINK-V3PWR). Refer to hardware documentation for further details. The default value is software

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硬件文档描述链接

网友A:
估计这个是有外置电路的吧

网友B:
建议了让你找硬件设计手册了,嘿嘿

网友C:
我觉得这个STlink好像有提供电路图,你可以看看

网友D:
一般都是有图纸的,这个STlinkV3好像也是开源的

网友E:
这种触发采样,采样的是什么啊?

网友F:
建议阅读STLINK-V3PWR使用手册

网友G:
我还没用过这个,都是用的调试模式

网友H:
其实这种触发采样不是很OK吧,精度还不知道咋样呢

网友I:
找个硬件文档,或者SCH文件看看

网友J:
你这个就是STlinkV3的调试器吧,用其调试功能多好,还用采样模式干啥

网友K:
这硬件触发没玩过,楼主是打算做什么啊?

网友L:
找个SCH文件看看

网友M(2024-01-09):
钳位二极管最常用于集成电路中

网友N:
得到正常工作状态下的输出电压和电流。

网友O: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P:
之所以称为ESD静电保护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