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1在STOP模式下如何冻结独立看门狗

楼主(2023-09-25):
STM32L151在STOP模式下如何冻结独立看门狗。使用CubeMX生成的程序。

网友A:
记得STM32L1系列不支持低功耗模式下对IWDG的冻结,个别系列是支持的,比方F7 H7系列。

网友B:
这个系列应该是不支持的

网友C:
STM32L151在STOP模式下可能无法冻结独立看门狗。

网友D:
可以试试将与看门狗相关的引脚全部设为输入状态,以关闭看门狗定时器。

网友E:
可以在停止模式下,将与看门狗定时器相关的寄存器设置为禁用状态。

网友F:
没法这样用吧

网友G:
低端型号应该是不能这样的

网友H:
看看这个https://blog.csdn.net/SeeyouLi/article/details/133029546#:~:text=%2F%2A%20%E9%85%8D%E7%BD%AE%E7%94%A8%E6%88%B7%E9%80%89%E9%A1%B9%E5%AD%97%E8%8A%82%EF%BC%9A%E5%9C%A8%E5%81%9C%E6%AD%A2%E6%A8%A1%E5%BC%8F%E4%B8%8B%E5%86%BB%E7%BB%93%E7%8B%AC%E7%AB%8B%E7%9C%8B%E9%97%A8%E7%8B%97%E8%AE%A1%E6%95%B0%E5%99%A8%20%2A%2F%20FLASH_OBProgramInitTypeDef%20obprogram_init%3B%20%2F%2A,%E8%AF%BB%E5%8F%96%E7%94%A8%E6%88%B7%E9%80%89%E9%A1%B9%E5%AD%97%E8%8A%82%20%2A%2F%20HAL_FLASHEx_OBGetConfig%20%28%26obprogram_init%29%3B%20%2F%2A%20%E5%88%A4%E6%96%ADFLASH_OPTR%E5%AF%84%E5%AD%98%E5%99%A8%E7%9A%84IWDG_STOP%E4%BD%8D%E6%98%AF%E5%90%A6%E7%BD%AE%E4%BD%8D%EF%BC%88%E4%B8%8D%E5%88%A4%E6%96%AD%E4%B9%9F%E8%A1%8C%EF%BC%89%20%2A%2F

网友I:
一般需要先配置独立看门狗

网友I:
在进入STOP模式之前,首先需要配置独立看门狗的相关参数。这包括设置看门狗定时器的预分频器和重载值,以及使能独立看门狗

网友J:
这个cubemx能配置出来吗?好奇

网友K:
在准备进入STOP模式之前,确保已经保存了必要的数据和状态,并关闭不需要的外设。

网友L:
通过向独立看门狗的"Key"寄存器写入特定的值(例如0xAAAA),可以冻结独立看门狗。确保在STOP模式中执行此操作,以避免看门狗超时复位。

网友M:
进入STOP模式之前,就先要配置独立看门狗的相关参数

网友N:
用这段代码试试?IWDG->KR = 0xAAAA; // 冻结独立看门狗

网友O:
其实稳定的系统,不用看门狗好像也行,哈哈

网友P:
最好还是看看编程手册吧,看看上面咋写的,如何关闭看门狗

网友Q:
一般失能是不是也行啊?唤醒之后再启动?

网友R:
请参考STM32L151的技术手册、参考手册或其他相关文档,我记得这种好像不让使用冻结独立看门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