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BlueNRG ota升级中ota_sw_activation变量上电是随机值吗?

楼主(2023-09-25):
最近在看BlueNRG ota升级代码时有一个疑惑,ota_sw_activation变量是一个未初始化的值,按照ram特性上电应该是一个随机值,那么在OTA_Check_ServiceManager_Operation()函数中判断值就可能存在偶然的误操作?

if (ota_sw_activation == OTA_APP_SWITCH_OP_CODE_GO_TO_OTA_SERVICE_MANAGER) //Go to OTA Service manager
  {

    /* Unlock the Flash */
    flash_sw_lock = FLASH_UNLOCK_WORD;

    /* Set Invalid valid tag x OTA Application with OTA Service Manager  for allowing jumping to OTA Service manager */
    FLASH_ProgramWord(APP_WITH_OTA_SERVICE_ADDRESS + OTA_TAG_VECTOR_TABLE_ENTRY_OFFSET, OTA_INVALID_OLD_TAG);

    /* Lock the Flash */
    flash_sw_lock = FLASH_LOCK_WORD;

    /* Reset Service Manager ram location */
    ota_sw_activation = OTA_INVALID_OLD_TAG;
  }

网友A:
这个不知道哦,一般都是固定值才行

网友B:
是不是需要用蓝牙配置这个值?

网友C:
好像不能是随机值吧,不然咋判断呢

网友D:
建议楼主可以仿真的方式看看,跟踪一下,看看这个数值是多少

网友E:
这都用到这个数值了,肯定不能是随机值啊

网友F:
你可以全局搜索一下,看看这个ota_sw_activation的数据还有谁操作了

网友G:
看你提供的程序片段来看,这个数值应该不是随机的

网友H:
话说OTA_APP_SWITCH_OP_CODE_GO_TO_OTA_SERVICE_MANAGER,这个是啥数据

网友F:
可能是随机的吧,如果没有配置的话,就是随机的喽

网友I:
没具体研究过,但大多数应该不是随机,因为需要做比较啊,得让对方知道才行

网友J:
可以仿真的方式跟踪一下,看看这个数值是多少

网友K(2024-01-09):
环氧树脂、聚胺脂、有机硅灌封胶

网友L:
将在原边形成电压尖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