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ax生成makefile疑问

楼主(2023-09-25):
使用STM32CubeMax生成的makefile文件中:

$(BUILD_DIR)/%.o: %.c Makefile | $(BUILD_DIR)
        $(CC) -c $(CFLAGS) -Wa,-a,-ad,-alms=$(BUILD_DIR)/$(notdir $(<:.c=.lst)) $< -o $@

其中-Wa,-a,-ad,-alms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

网友A:
-Wa,-a,-ad,-alms是gcc编译器的选项,用于控制汇编代码的生成和相关输出

网友B:
-Wa这个选项告诉编译器将后续的选项传递给汇编器(assembler)。它用于指定后续选项是应用于汇编过程的

网友C:
-a这个选项告诉汇编器生成汇编代码的列表(assembly listing)

网友D:
–a的指令一般是汇编列表文件包含了汇编代码的详细信息,如地址、机器码和源代码的对应关系。

网友E:
–ad,这个选项告诉汇编器在汇编代码的列表中包含所有宏展开(macro expansion)的细节。它会将宏展开后的代码显示在汇编列表中,以便更好地理解代码的执行流程。

网友F:
之前好像就会一些格式整理的,没想到还有这么多指令呢

网友G:
–alms好像是为了输出使用吧

网友H:
–alms,这个选项告诉汇编器将汇编代码的列表输出为一个文件。$(BUILD_DIR)/$(notdir $(<:.c=.lst))是生成的列表文件的路径和名称。它使用了Makefile中的变量和函数来生成文件名

网友I:
有些复杂哦,这个Makefile

网友J:
其实都是为了配置使用的,就默认就可以

网友K:
–alms这个选项告诉汇编器将汇编代码的列表输出为一个文件

网友L(2024-01-09):
电阻属于一个普通的元件

网友M:
并且考虑到TVS相同的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