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关于NUCLEO-F767ZI无法配置上以太网静态IP地址的问题

楼主(2023-09-25):
2023年购买的NUCLEO-F767ZI根据教程使用新版的cube MX配置以太网,配置编译后,板子无法通信,RJ45指示灯正常梁,但是配置的地址无法用电脑ping通

网友A:
确认以太网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B:
检查网络配置

网友C:
检查开发板的电源和时钟设置

网友D: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dows操作系统,确保您已经安装了最新的以太网驱动程序。可以从NXP官方网站下载最新的驱动程序并进行安装。

网友E:
网络连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F:
是网络的问题吗

网友G:
看下PHY芯片是否正常工作啊

网友H:
网络连接有问题吗

网友I:
检查一下是不是网络连接的问题

网友J:
指示灯亮的状态对么?

网友K:
是不是不在一个网段啊

网友L:
你看看路由器上,是否多个IP设备啊?

网友M:
按理来说,你配置的时候,应该默认一个网段和IP的

网友N:
我觉得无法ping通正常,因为你不知道网段和IP是多少,才会这样

网友O:
建议可以看看你配置的代码哈,知道信息之后再ping就好了

网友P:
你仿真看看你的IP是多少啊?

网友Q:
网线保证没问题是吧

网友R:
RJ45亮只能代表物理接通了,不代表网络接通了

网友S:
是不是你的配置还是不太对啊?